spb16.3,alias设置ctrl+c为快捷键没反应

楼主(2012-04-22):
spb16.3,在修改env文件前,软件自定义的快捷键为alias ~C     smoothset,使用ctrl+c没反应,在命令行内输入smoothset就有反应,
自行修改软件自带env文件,修改alias SF5    copy为alias ~C    copy(修改前使用SF5这个当快捷键是可以的),再删除自带的alias ~C     smoothset,使用ctrl+c时也没反应,有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A:
alias SF5    copy 这里的 SF5    copy 之间是一个空格吗?alias SF5 copy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as SF5    copy 这里的 SF5    copy 之间是一个空格吗?alias SF5 copy试试。

alias SF5    copy是它自带的,原版复制过来的,并且使用SF5是对的,就是用alias定义~C后没反应,3q

网友:
引用 楼主:
alias SF5    copy是它自带的,原版复制过来的,并且使用SF5是对的,就是用alias定义~C后没反应,3q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不能定义~C吧,换成其他的定义就可以。

网友B:
可能是和其他软件有冲突。
我设的ctrl+P为allegro编辑属性,就和aotoCAD的ctrl+P--打印冲突了……

网友C:
改另外一个键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和其他软件有冲突。
我设的ctrl+P为allegro编辑属性,就和aotoCAD的ctrl+P--打印冲突了……

哦,难道和windows的ctrl+c冲突了/?我只开了这一个程序在运行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另外一个键试下。

网友D(2012-06-20):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今天我也想用CTRL+c来做COPY 的快捷键,也发现不能用。你试过的方法我都有试过,就是不能用。不知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盼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今天我也想用CTRL+c来做COPY 的快捷键,也发现不能用。你试过的方法我都有试过, ...

不会解决啊,不管了,这些都是不疼不痒的问题了,顺便问一下,你的是哪个版本,我的是16.3的

网友:
我也是16.3

网友:
一般CTRL+C是用来做复制键的,ALLEGRO就是喜欢乱搞,做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自以为是地以为这样就能体现ALLEGRO的强大。骗那些无知的老板买他的软件。其实和PADS比起来,这软件还是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