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预算怎么做?功率可变的器件如CPU怎么算

楼主(2012-04-22):
请问电源预算怎么做?

功率可变的器件如CPU怎么算?

谢谢

网友A:
通常複雜的CPU都是去詢問原廠它的典型功耗是多少,應該都有一些數據。例如:全速運算的時候、怠速的時候、進入休眠模式的時候、DSP不動作的時候、3D硬件加速運算的時候、.....。

簡單的CPU就只能從DATASHEET上去推敲了,參考值就選那個絕對最大狀況範圍的電流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複雜的CPU都是去詢問原廠它的典型功耗是多少,應該都有一些數據。例如:全速運算的時候、怠速的時候、進 ...

请问有没有电源预算的文章呢,谢谢

网友:
我手頭上是沒有,不知其他大俠、高手是不是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