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摆放有同样ROOM属性的元件?如何自动摆放元件?

楼主(2012-04-22):
pads如何摆放有同样ROOM属性的元件?如何自动摆放元件?

网友A:

    ee里面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里面有这个功能

    在哪里呀!能指引一下吗?或是截图。

网友: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软件.

网友B:
    PADS貌似沒有 ROOM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貌似沒有 ROOM 功能

    那我问一下,PADS9.3导入ORCAD10.5_ASC文件后怎样才能按原理图的页码来摆放元件。而且我输出ASC文件时已经有页码输出。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