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参加安捷伦PCB测试研讨会

楼主(2012-04-23):
周五我参加了安捷伦PCB测试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分为以下三部分:
1、介绍了网络分析仪和TDR示波器的优势;
网络分析仪具有(1)校准简单,其通过电子校准键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相关校准工作;
而TDR示波器要通过复杂的互连长时间校准过程才能完成。
(2)操作界面相对比较简单,初学者很容易上手。
(3)具有很好的防静电的措施,网络分析仪每一个通道都单独有一个静电防护模块,能
     忍受3000V的静电,而TDR示波器只能忍受3V的电压,因此在操作过程中必须注
意静电防护工作,如:操作必须携带静电环等。
(4)测试精度相对比较高,如:ENA5701C阻抗测试精度可以达到0.8Ohm.
2、主要介绍ENA5071C搭配的自动化仪器,其主要是针对PCB板厂的阻抗测试,其大大
   提高了工厂阻抗测试的效率。
3、材料介电常数的测试方法,我们以后可能对此进行测试。
其主要介绍了应用ENA5071C结合相应的治具对材料的介电常数测试,一共介绍
4种测试方法:
1)同轴线法,其不适合PCB材料的测试,重要是应用于液态半液态材料。
2)传输线波导腔法,其也不适合PCB材料的测试,主要用于比较硬的材料,要填满
波导腔,否则会影响测试精确性。
3)自由空间法,主要应用于片状材料。
4)谐振腔法,主要应用于高Q值低损耗材料

网友:
呵呵,回来总结了一下,TDR其实也不是一点优势都没有。比如,时域的特性(相对与VNA的TDR是使用S参数通过相关算法转换而来),示波器的特性,偶合位置的测量等是网络分析仪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