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求帮助

楼主(2012-04-23):
我刚刚开始学Pspice,做毕业论文,发现在交流分析下选不中参数分析项,是灰色的,怎么回事呢?恳求大家帮帮我

网友A:
你是用哪一版本的軟件? 常是軟件的和諧的方法不對,造成功能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哪一版本的軟件? 常是軟件的和諧的方法不對,造成功能缺少。

我用的是v16.2,难道没有参数分析功能吗,呵呵

网友A:
在 ORCAD 16.0 與 16.2 版本的時候,我沒有安裝使用 PSPICE 僅安裝 CAPTURE,因為使用時間不長就換版本。
之前的 15.7版 、16.3版 和 16.5版 ,我都有安裝使用過 PSPICE ,使用都正常。

网友:
之前 ORCAD 16.5 剛出來的時候,我也是和諧沒搞好,所以仿真有些功能也是出不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5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ORCAD 16.0 與 16.2 版本的時候,我沒有安裝使用 PSPICE 僅安裝 CAPTURE,因為使用時間不長就換版本。
...

原来是这样呢,茅塞顿开呢,呵呵,谢谢啦,你真厉害,我再请教个问题行吗?
MFN
PWRMOS
IRF
TRANSISTOR
这四个元件库分别存放什么类型元件呢?
我想找IRF250型号MOS管,发现这四个里都有,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差別的,可能是 ORCAD 在分門別類的時候,因元件有重複性質,所以重複收錄到不同的元件庫別。

舉例來說 : IRF250 分別是屬於 IRF 公司生產元件的型號,同時該元件是屬於 POWER MOS FET ,所以 IRF 元件庫和 PWRMOS 元件庫都可以找著 IRF250 元件的蹤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差別的,可能是 ORCAD 在分門別類的時候,因元件有重複性質,所以重複收錄到不同的元件庫 ...

哦,可是transistor元件库是存放晶体管的吗,它里面应该也有mos管吧,这里面的和pwrmos里面的MOS管有什么区别呢?
transistor里也有IRF250,虽说名称一样,可是符号却不是我想要的类型。为什么呢?高手同志

网友A:
符號只是代表,只要連接正確,並且能表達出確的意思也就夠了。如果要講究的,就要按照標準工程圖學去建立元件,一般人偷懶習慣會少個圈圈。

transistor.OLB 不是放在放仿真元件庫路徑裡面(他只是一個通用符號元件庫),所以無法仿真,這個要特別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號只是代表,只要連接正確,並且能表達出確的意思也就夠了。如果要講究的,就要按照標準工程圖學去建立元 ...

哦,表达的好清楚,知道啦,谢谢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表达的好清楚,知道啦,谢谢你

我有一张没有画完的电路图,想保存下来第二天接着画,怎么打开原来的电路图呢?

网友A:
選擇打開 xxxxx.OBJ 或是 xxxxx.DSN 文件  ,也就是上次儲存的文件名稱,如果沒儲存就沒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擇打開 xxxxx.OBJ 或是 xxxxx.DSN 文件  ,也就是上次儲存的文件名稱,如果沒儲存就沒則了。

可是我打开后就是这个界面,不是电路图呀

网友A:
可能是你的 ORCAD 沒安裝好,我用編輯器打開 OPJ 文件,也是長的類似,所以不是 OPJ 文件的問題。
一般都是使用 FILE => OPNE => OPJECT ,請看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 ORCAD 沒安裝好,我用編輯器打開 OPJ 文件,也是長的類似,所以不是 OPJ 文件的問題。
一般都是 ...

谢谢哦,呵呵,打不开么有办法了

网友A:
因為不確定是文件問題 (OPJ 或是 DSN)  ,還是 ORCAD 安裝問題,所以沒有好隊的對策。

如果試著將你的 DSN 文件給別的機器讀取,結果是OK的,那就是你的 ORCAD 沒安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不確定是文件問題 (OPJ 或是 DSN)  ,還是 ORCAD 安裝問題,所以沒有好隊的對策。

如果試著將你的 D ...

恩,我试试,还有两个问题请教。。。嘿嘿

网友:
關於顏色請看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CKT  =>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4841313.html

我会改曲线颜色,关键不知道从哪改坐标值数字标记的颜色和注释字颜色呢。
那个图中白色的字体部分,呵呵

网友A:
我会改曲线颜色,关键不知道从哪改坐标值数字标记的颜色和注释字颜色呢。

=>就是改 BACKGOUND 那張圖的 Foregound, 注释字颜色和格子顏色同時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改曲线颜色,关键不知道从哪改坐标值数字标记的颜色和注释字颜色呢。

=>就是改 BACKGOUND 那張圖的  ...

我的16.2版本跟你的根本就不一样呢,options下没有color settting这一项,更没有foreground了。真的,你看看是这样的:

网友A:
如果是不同版本造成的差異,那就沒轍了。 我用的是16.5版。要不要換16.5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同版本造成的差異,那就沒轍了。 我用的是16.5版。要不要換16.5版啊?

额。。。那你怎么给我传过来呢,安装方法和16.2一样么,嘿嘿

网友:
EDA365 有個好用的東西叫作 "搜索" ,輸入 "16.5" 就會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