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讨论:反射

楼主(2012-04-23):
我想接触信号完整性的大部分工程师应该都知道反射这个词,而且都知道反射是由于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遇到的阻抗不连续而产生的。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阻抗不连续会发生反射现象呢?希望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其实从“线上任意一点的电压和电流都不会突变”更容易理解一点,和你说的最后一点差不多

网友B:
ERIC的书有解释。基于数学公式的。他说道: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只有这样才说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IC的书有解释。基于数学公式的。他说道: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只有这样才说得通。

其实公式什么的当然可以推导出来,不过不用那么复杂,只要记住一个概念:在阻抗不连续点,电压和电流都不会突变,否则会产生一个无限大的电场和磁场,所以要想两个条件都满足,唯一的可能就是阻抗连续,如果不连续,就会存在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