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些概念困扰了我 想请教各位!

楼主(2012-04-23):
Dears
有些概念困扰了我 想请教各位!
============================
   A. 为甚么 Power plane 可以把它视为ground plane ,
 ============================
   2. 假设高速讯号走再第二层面,
      叠构如下
   B. Current return path 一定会在ground plane 层面吗 ?
     C.还是有机会跑在power plane 层面吗 ?
        ex: 四层叠构如下
            1 : ground
            2 : signal
            3 : Power Plane
            4 : signal
============================
   3. 当高速讯号走在一个特定平面上 ,
      D. 为甚么Current retrun path 一定在它下方/上方 ?
          我目前知道他一定满足走最短路径与最小的inductance
      E. 为什么它下方/上方一定是最小的inductance?

网友A:
1.不是很喜欢你这种中英文交杂一起的问话方式,而且还有拼写错误的单词,让人很不舒服,只能让我觉得你不是一个严谨的人。有水平全用英文,没水平老老实实用中文。
2.eric早就强调过,分析信号不要刻意去分辨哪个是地哪个是电源,眼光请留意到它的回流路径上去。
3.瞬态阻抗、电感等东西都是电磁场如何分布的外在表征,由疏密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是很喜欢你这种中英文交杂一起的问话方式,而且还有拼写错误的单词,让人很不舒服,只能让我觉得你不是 ...

Hi Niuwa
下次会在注意用词 thanks

网友:
电感是有磁通量决定的。磁通量与面积有关。上面和下面的围起来的面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