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skill快捷功能菜单

楼主(2012-04-23):
    第一步:添加环境变量
    这个主要是 定义allegro 识别路径 用户可以自己定义 习惯路径
    例:
    我是添加到F:\sutenv

    在指定路径下 建立同名文件名  在里面 分别建立两个文件
    一个是allegro.ilinit文件一个是skill文件夹
    allegro.ilinit  格式文件 是用来编辑skill放置路径可 和skill名字的识别
    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F:/sutenv/skill")))
    解释:"F:/sutenv/skill")))  这点很重要
    F:/sutenv/skill 是skill的放置路径   前面的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是固有编辑程序不予理会  (注:里面的标点括号都是必要不要随意更改)
    allegro.ilinit 还有一个用途是 识别名称后面我们会讲到
    allegro.ilinit 还有一个用途是 识别名称后面我们会讲到
    如图:

    还要建立一个skill文件夹 主要 放置skill 主文件 skill文件夹路径如上  必须于
    allegro.ilinit 里的设置路径一样
    这样电脑 才能识别 skill  也就是 电脑知道了skill放在那里 要用的时候到哪里找它

    第二步
    现在我们 让电脑知道了 skill 的位置  下一步就是 具体的添加 skill运用程序
    添加skill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添加到  allegro.ilinit   这一步是要把 skill 的名称复制到
    allegro.ilinit  这个文件里就可以了 (在下载skill时作者会提供这个名字有的加密了的作者会告诉 我们具体名称)
    例:
    一个 skill的名字是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F:/sutenv/skill")))
    load("x_mc_ro_text.il" "www.eda365.com")
    load("xpage.il" "deargds")
    load("drc_walk.il")
    load("test.il")
    load("create_pad.il" "dxj175")
    load("loginshow.il" "www.eda365.com")
    load("x_dump_lib.il" "deargds")
    load("x_replace_via.il" "www.eda365.com")
    load("x_split_shape.il" "deargds")
    load("zhongwen.il")
    load("x_align_symbol.il" "deargds")
    load("wxCheckRefdesCross^$^gpxknk.il" "gpxknk")
    第一行是 我们指定的  skill 的路径
    从第二排开始 就是 skill的 名称 一般你下 skill 时 上面都会有说明的
    注解:这个是没有加密的 load("test.il")  是 正常情况
    load("x_replace_via.il" "www.eda365.com")  这个是 原创有加密的
    在就是把   .il  格式的  skill 主文件  放到  指定路径的  skill文件夹里
    (也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skill文件夹)这样 我们就可以 在 allegro里用
    我们设好的skill 功能了
    在这之前 还差一个东西  就是 我们的原创作者 在写skill  时会有一个调用口令
    这个  我们在下skill 时 作者会 告诉 我们的
    在allegro 的 口令框里 输入 调用口令我们就能用了
    这个基本已经解决了 skill的 设置和调用 下面我们 讲解的是 如何把skill设置成 目录 菜单 直接 调用 更加 快捷 方便 大家工作

    第三步
    前面我们已经可以用skill   但是前提是我们 每次调用 都要输入 调用口令
    貌似不太方便 能不能设置成 像 allegro 一样直接   打开就可以用的命名了
    下面我们就来讲解这个 问题
    在这之前我们得知道  allegro 里的跟目录路径 要改动 原始目录就得改动这个
    下面我们就具体讲解
    C:\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cuimenus是我的  原始菜单跟目录
    当然我是 把 allegro 装到 C 盘   这个 根据 读者自己安装的路径 具体来定
    在目标文件夹 里找到allegro.men  用 文本格式 打开
    我们仔细看看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很熟悉
    例:
    exp_layout MENU DISCARDABLE
    BEGIN
        POPUP "&File"
        BEGIN
            MENUITEM "&New...",                    "new"
            MENUITEM "&Open...",                   "open"
            POPUP "Recent &Designs"
            BEGIN
                MENUITEM "Recent File List",        "|mru"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Save",                "save"
            MENUITEM "Save &As...",               "save_as"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Import"
           BEGIN
               MENUITEM "&Logic...",            "netin"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Artwork...",        "load photoplot"
               MENUITEM "I&PF...",             "load plot"

    这里的  东西跟我们在 allegro 里file 目录里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在往下看 其实我们能发现 这里的东西就是 allegro 目录的所有 功能
    找到规律 我们 就可以添加自己的 目录的
    POPUP "&Skill"
       BEGIN
       MENUITEM "&siying", "mc_ref"
       MENUITEM "&duiqi", "xasym"
         MENUITEM "&xiantong", "c2s"
         MENUITEM "plece", "xpage"
         MENUITEM "drc", "drc walk"
         MENUITEM "fengzhuang", "dumplib"
         MENUITEM "jianpad", "ct pad"
         MENUITEM "huanVIA", "replace via"
         MENUITEM "getong", "split_shape"
       END
    这是我设的 skill目录  下面我 来解释一下
    POPUP "&Skill"
       BEGIN
       MENUITEM "&siying", "mc_ref"

    POPUP
    是allegro固有格式  必须遵循 就是死板硬套
    "&Skill"
    是在allegro里的 大目录  为何称大目录 等下就知道了

    BEGIN
    是allegro固有格式  必须遵循 就是死板硬套

    MWNUITEM
    是 allegro里的  固有格式
    当然这里可以理解 为 套话  照着做就OK

    "jianpad"
    是在 allegro 小目录里的 名称 jianpad 的 顾名思义是 建pad的
    这个是一个 单独建立  pad 的  功能

    "ct pad"
    这个是   调用skill的 命令  没个skill 都有一个单独的  调用命令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jianpad", "ct pad"
    在这之间还有一个  , 号 这个也是不能掉的 这个是 allegro的 固有格式
    必须遵循 .
    例:

    这样我们就降 skill 顺利的 调加到了  allegro里去了   而且可以 随时用
    (注:以上所有的  引号 逗号 都是allegro 软件的 固有格式 也就是它的语言方式
    切记不要随意更改和删减)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 这些设为 快捷键  用一键 调出的方式
    这种方法  跟 ENV 里一样  这里就不做详细说明.
    常见的 skill有   将丝印自动放到元器件 中心
                        可以把 铜一分为二
                        元器件对齐
                        导出单个 封装 等等 ….

    臭球…
    20120423 星期一
    16:55 上班时间

    在论团里看了很多 skill  都是 在allegro里  输入  调用口令感觉比较麻烦
    小弟  闲来没事 自己做了一个  教程 教各位 怎么 把skill 添加到  allegro  菜单目录里去

楼主:
    不好意思在上传 时候貌似丢失了一点图片   等会我再补上
      肯能你看的 不是很清   起大家谅解

楼主:
    这是补上的四 张图不好意思

网友(2012-08-28):
    很感谢楼主,这个很有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帮我看看,如下图是我默安装目录下的, skill我也都放在这里, 用命令都可以调用skill,但用菜单的方式就提示找不到skill, 到处都没有C盘的说法,你们的都是D盘或什么F盘的.

网友A:
    建立同名文件名,是什么概念?有两个文件命名成相同的名吗?哪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立同名文件名,是什么概念?有两个文件命名成相同的名吗?哪两个?

    建议你从头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帮我看看,如下图是我默安装目录下的, skill我也都放在这里, 用命令都可以调用skill,但用菜单的方式 ...

    这个主要  是你自己设置的  home 路劲设的在哪里    设置在任何一个盘都可以
       路劲是自己设置的    路径:在我电脑-高级-环境变量-在用户自变量里添加HOME 路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同名文件名,是什么概念?有两个文件命名成相同的名吗?哪两个?

    就是在  设置的 路径下  建立  一个 和路径名称  相同的   文件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  设置的 路径下  建立  一个 和路径名称  相同的   文件夹

    不行就是不行,你们的也是windows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是不行,你们的也是windows7吗?

    XP 的不是wind7的    window7 的 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是不行,你们的也是windows7吗?

    我的是 XP 的  window 7的 没有试过

网友:
    有的人写太少了,而楼主写太多了.............,改天我给它精简精简

网友:
    權限不夠,看不到圖片

网友(2012-11-26):
    拜求!为什么按楼主的进行操作,我的allegro文件打不开呀?

网友B: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build_ver.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onv.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raw_target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rc_wal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height_chec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hl_ntp.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mot_find_stub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no_drc.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pdi_vi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eplace_update_via.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eplace_via.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m_nc_via.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hape_pus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0MeasureEtchLengt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1.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dd_symbol.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ddpinuse.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lign_sym.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ssembly.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al_star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al_star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al_start_name.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al_start_name.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heckdis3.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heckMax.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heckminimu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hecknpt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heckpadsm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heckWidt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linecu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nv_heigh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onv.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PickSelectVia.klc"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reate_Thermal_Flas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reateRefCompLine.klc"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utshape.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widt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raw_target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rc_wal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ummy_via.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etch_visibility.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ind_DRC.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lare_conn.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oxAllegroCmpCenterRep.lmc"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oxAllegroComponentCentroidRepor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oxEtchLayerView2.lmc"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oxLineWidthOnOff.lmc"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oxRepTestPoin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hl_npe.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hl_ntp.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ipc_356.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killallxdrc.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listrat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mot_find_stub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no_drc.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op.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pdi_vi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place_symbol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qfp_pitc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ename_Ref_De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ep_ucshape.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eplace_via.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uler.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ave_shape_drc.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hape_pus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how_heigh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how_library.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older_paste.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ymbol_Chec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testpad.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testpaddi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viasolder.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xmoa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Cadence\\SPB_16.3\\pcbenv\\DstCxi.il"
    Starting new drawing...
    为什么不能打开skil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build_ver.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onv.il"
    E-  ...

    找不到 skill  路径  你应该是 没有添加到这里
    这个格式的标注allegro.ilinit 不对  里面要把 skill 的名称 填进去 还要设置 skill 放置路径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sutenv/skill")))
    load("x_mc_ro_text.il" "www.eda365.com")
    load("x_split_shape.il" "deargds")
    load("x_dump_lib.il" "deargds")
    load("x_silk_in_out.il" "dearg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 skill  路径  你应该是 没有添加到这里
    这个格式的标注allegro.ilinit 不对  里面要把 skill 的 ...

    谢谢,我就是这样写的,还是不行

网友(2013-06-08):
    求教学习Skill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就是这样写的,还是不行

    里面的标点符号 空格都不也能少  这句你可以复制我的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sutenv/skill")))
    后面的   最后面的 一个括号是  路径根据自己 点更改

网友(2015-08-21):
    支持楼主原创  非常感谢!

网友:
    内容通俗易懂,初学者的福音。楼主打字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