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再转个文件,由allergo16.3转化为pads2007格式,谢谢

楼主(2012-04-23):
请帮我再转个文件,由allergo16.3转化为pads2007格式,谢谢

网友:
學習allergo16.3

网友:
建议自己去问度娘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问啦,搞了好久,搞不定

楼主:
请大侠们指点迷津,都研究N久啦,电脑里cam350,AD,pads9.4,ODB++,该装的都装啦,就是搞不定,就差大侠们指点啦,请吃饭都行!听说最好的方法是用allergo的skill功能,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在allergo里的command里面敲入skill, 结果不起作用,大侠们能稍微说详细一点吗?我也许有点愚钝。见笑啦!

网友:
听说可以这样转 Allegro -> Altium ->PADS。

楼主:
在用AD导入brd文件时候,总是出现“File : E:\abc\ddd.brd Line : 1 Char : 1 Unknown IDF file section name”的错误信息,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已经转换成了pads2007的

楼主:
非常感谢斑主,又研究了一天,今天搞了个camcad,还没试验能不能用

网友:
版主应该把实现的方法共享出来。

网友(2012-09-14):
    版主应该把实现的方法共享出来.

网友(2014-09-14):
引用 网友A:
已经转换成了pads2007的

    版主 能不能教下怎么转呢
    现在操作一直卡在这里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c_out.il"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E:\\Cadence\\SPB_Data\\pcbenv\\dfl_main.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