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测试点能够双面布局吗?

楼主(2012-04-23):
ICT测试点能够双面布局吗?

网友:
可以布双面,但是首次测试后,记得和ICT工程师沟通,看看测试点的布局是否合理,是否有造成板子受到的应力不均匀的情况

网友:
看你的测试台有没有双面功能咯。

网友(2012-06-16):
最好是布在一面,也不一定要100%都添加

网友:
當然可以 , 不過就穩定度和可測點的分析 , 一般都是 Bottom Side 優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