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金线bonding

楼主(2012-04-23):
芯片金线bonding 用沉金好还是电镀镍金好?金的厚度一般为多厚比较好?

网友(2013-01-21):
金厚一般150nm以上比较保险,沉金镀金说法不一

网友:
镀金好些吧

网友:
    从帮定来看,镀金的好,因为它是硬金,而沉金对贴片好,容易上锡,但它是软金,容易造成对帮定的跳帮。要是公司有钱,可以在一个PCB上面,做两种工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