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层次式电路时,发现Descend Hierarchy是灰色的,不可选

楼主(2012-04-23):
看到一个帖子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Implementation是设置过的,Descend Hierarchy还是灰色的,这是为什么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除了 Implementation 要設置之外,Implementation Type 要選 Schematic View。Implementation Path 如果是放在同一DSN文件,需要空白。如果是外部文件,需要選擇填入適當的路徑和文件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 Implementation 要設置之外,Implementation Type 要選 Schematic View。Implementation Path 如果是放 ...

我的层次是这样的,我想把MSP430F149里面的层次模块映射到Source上面,应该怎样操作啊?
Implementation Type我设置过的,Descend Hierarchy同样是灰色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我的Cadence每次用的时候都要破解一次,跟这个有关系吗?
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A:
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722-1-4.html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549-1-4.html 6樓圖片解說。

你的层次模無法块映射到Source上面(Page 層級) ,要用映射到新的 schematic 層級,不可以是 Page 層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722-1-4.html 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549-1-4.html 6樓 ...

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Descend Hierarchy在参数都设置的情况下还是灰色的,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网友A:
可否上傳你的 DSN 文件,幫你看看問題在哪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上傳你的 DSN 文件,幫你看看問題在哪兒?

我重新建了个project,弄了一下,居然可以选择Descend Hierarchy了,真是奇怪,不过还是很感谢您,谢谢!!!!

网友(2012-11-25):
楼主,我是新手,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