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网表

楼主(2012-04-24):
orcad用OFF-page 连接了,导入PCB中两端网络名还是不同有的网络名后面加了一串数字,请教下各位大侠是咋回事

楼主:
你好,多谢指教,我原理图里面查看的网表没有那一串数字,但是PCB里面网表和原理图网表不同

网友:
< PCB里面网表 >  有很多種格式,例如 : PADS、Allegro、....,所以你應該要說清楚是何種用的網表?

原理图里面查看的网表,不代表實際的網表,你應該打開ORCAD轉出來的實際的網表看看,是不是有后面加了一串数字。

ORCAD 在某些版本是有BUG的,所以需要補丁。另外使用階層式的方法在畫原理圖的時候,不同階層圖有相同的 Alias ,最後產生網表也會有后面加了一串数字的情況。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