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急!!!

楼主(2012-04-24):
    15.5.1版本
网表导入allegro时出现如下警告:
---------------------------------------------------------------------------------------------
    #1   WARNING(301) Device library warning detected.

Pin 'M_RCOMP2' for component 'CLV_0P51_BGA760' has no other swappable pins. Swapping ignored.

#2   WARNING(301) Device library warning detected.

    Pin 'RESETOUT#' for component 'CLV_0P51_BGA760' has no other swappable pins. Swapping ignored.

#3   WARNING(301) Device library warning detected.

Pin 'VCC180AON[3]' for component 'CLV_0P51_BGA760' has no other swappable pins. Swapping ignored.

    #4   WARNING(301) Device library warning detected.

    Pin 'VCC330' for component 'CLV_0P51_BGA760' has no other swappable pins. Swapping ignored.

#5   WARNING(301) Device library warning detected.

    Pin 'VNNAON[0]' for component 'CLV_0P51_BGA760' has no other swappable pins. Swapping ignored.

    #6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
    'CLV_0P51_BGA760' 是CPU的封装,但是可以从库里调出来,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就是还有提示警告,怕怕的,哪位大侠帮小弟看看,是什么原因。原理图是从16.3转到低版本的,我现在用15.5.1版本

网友:
    可以忽略,你的封装是拷贝别人的吧。没有把swap pin的信息也带进来。

楼主:
    封装是INTEL直接提供的,谢谢了!

网友(2012-10-29):
swappable pins是用于在PCB布局时掉换相同功能的引脚。可在原理图中把需要换pin的器件的可互换pin设为一组。
如果不设为一组,必须删除其值,不然就会报错。
在orcad原理图中选中元件右键->Edit Part
View->Package  然后 Edit Properties 找到 Pin Group 将想要换的pin设成同一个组,比如1,或者删除该值。
    Update 原理图,然后重新导入网表就OK了。

网友:
    你要把error的部分给拷贝上来。

网友:
    大家才能帮你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