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 数据 地址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在布线中分别用到了时钟差分信号 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
现在要到遇到怎么设置布线长度的问题
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是以时钟为基础的吧,假设时钟是1500MILS,那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应该比他长好呢还是短好呢还是等长?

都大概在什么范围呢?

网友A:
数据信号<地址控制信号<时钟信号
同组误差在1.5mm
组与组误差在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信号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吗?数据线和地址线长度比clk长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利于工作电路的稳定性,时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