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分析时,多节点仿真问题

楼主(2012-04-24):
       我在做PI分析时,单节点仿真能够正常出来,但多节点仿真时,能够对电源-地平面进行网格划分,我也添加了VRM和Noise Source,但就是无法出现SigWave波形,无法在SigWave中查看多节点仿真的波形?
    另外,我怀疑是不是由于我的VRM和Noise Source添加不正确?VRM和Noise Source怎样添加才是正确的?
    请各位高人指教,谢谢。

PI 多节点仿真电源-地平面对网格划分图.doc

网友:
Noise不要放在空白处,放在有变化电流转换多的地方。

针对多节点仿真,个人认为你所关注的点一般就是驱动芯片以及负载芯片周边。

根据去耦半径,均匀的放去耦电容,来降低电流快速变化部分的电源噪声就可以了。

经验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可是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望再指教,搞得我头大了

网友(2012-09-24):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望再指教,搞得我头大了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吧,求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