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无法load symbol,提示信息是 “Illegal size identifier”

楼主(2012-04-24):
如题,
我碰到好几个库调不进来了,提示是:

W- (SPMHA1-126): Illegal size identifier.
E- Cannot load symbol 'OSC762P1320X1320X645-4N'

库的路径是没问题的,谁了解,帮忙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把封装名称减短下看看能不能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不行的,我有另外两个,封装名比较短,也报类似错误.

网友:
根据你的这个名称,很有可能是热焊盘的名称,据此判断可能的原因如下。
1.你焊盘的Flash symbol路径错误,或没有这个Flash symbol。
2.你使用了低版本制作的Allegro PCB封装。(14.X以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您说的我都check过了,还是不行。
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您说的我都check过了,还是不行。
哪里设置有问题?

错误是这个啊,我没注意。
Illegal size identifier

你设置一下PCB的大小,变大点,
有可能你的封装里面有一个小点或者小线在外面,导致封装过大
放置的时候超过了PCB的尺寸。

楼主:
好,谢谢你,我按你说的去看看.PCB的尺寸放的已经挺大了的.
我看看封装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在远处.
我现在有三个封装有这个问题,我感觉哪个环境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谢谢你,我按你说的去看看.PCB的尺寸放的已经挺大了的.
我看看封装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在远处.
我现在有三 ...

如果你还没搞定
如果不涉及机密
你可以把你的涉及封装的部分打包贴上来,可以帮你看一下。

网友B:
把pcb板的尺寸 换成mm,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还没搞定
如果不涉及机密
你可以把你的涉及封装的部分打包贴上来,可以帮你看一下。

非常感谢您;
这是一个很简单库.
但是我遇到三个了,比较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cb板的尺寸 换成mm,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再试试

谢谢你,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试过了,还是不行

你调用失败的封装,共同特点是含有通孔的封装。是这样吧?
你的焊盘文件中,热焊盘选项中使用circle 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你应该建立一个热焊盘(Flash symbol)放到你的psmpath下,焊盘文件中添加此热焊盘。
之后更新封装中的焊盘文件再进行调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朋友!
您说的是,这三个都是通孔器件,我试试你说的方法,使用flash symbol.
我以前建过通孔器件不使用flash的,我们全部使用正片,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用quickplace,得到以下error,可是我的库路径是没问题的:

State: Placing on side Top

ERROR:   Could not find symbol:  U4 / OSC_SOCKET_TH_OSC_SOCKET_TH_OSC / OSC_SOCKET_TH

Placed 0 of 1 applicable (1 total) symbols.

手动放的时候,得到以下信息:
W- (SPMHA1-126): Illegal size identifier.
E- Cannot load symbol 'OSC_SOCKET_TH'

网友:
封装里面的单位改成mm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再试下吧,你这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但是记不清当时是板框不够大的问题还是尺寸精度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朋友!
您说的是,这三个都是通孔器件,我试试你说的方法,使用flash symbol.
我以前建过通孔器 ...

送你一个全连接的flash 反正你不用负片,其他的没改动噢

你把这些文件解压到你的psm路径就ok了。

其他的你按照这个修改吧。

祝你顺利。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问题依然存在,我要抓狂了.

我自己新建了原理图,就放了这个器件,然后导入 PCB没问题。

难道和Orcad 的CIS database 有关系?这个原理图没有和CIS database link 起来。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终于弄清楚在哪里了,原来不在footprint,问题在PCB文件,我用DB Doctor更新了下PCB,那个footprint可以导入进去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了解了,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看完帖子,真是大喘气啊!

网友(2024-12-12):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用的金百泽的skill建立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