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将一整块铜分割成两个独立的部分

楼主(2012-04-24):
将铺铜的属性改成动态铜,然后用画线命令在你要分割的部分画一条线,此时由于动态铜可以自动避让,这样就自然而然的把一块完整的铜分割成两个独立的部分,然后把分割后的两块铜的属性再改回静态,最后把你画的线删掉就可以了,这种方法较之用挖空命令或者单独画会省很多时间。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A:
    各个部分能够指定不同的网络属性不?
不行的话也就没有太大的用处

网友:
    实用。。。可以修改不同块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部分能够指定不同的网络属性不?
不行的话也就没有太大的用处

当然可以~

网友B:
    较之anti etch有什么好处?

网友:
    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较之anti etch有什么好处?

anti etch主要是用在内层分割电源或者地平面,有时在顶底层会铺很多的铜,修铜有的时候会用到这种方法~

网友:
    謝謝你分享方法.
    應該有Tools能夠將一個動態的Shape 分割成兩個不同的動態Shape.
    正在找尋Tools ......
第一步選擇動態的Shape
    第二步畫一條線分割線
    第三步完成後,這兩個都是動態Shape,而剛才畫的線也被刪除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实践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