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中TDR阻抗选项中,rise time 应该设置成多少啊?

楼主(2012-04-24):
仿真差分线时,HFSS中TDR阻抗选项中,rise time 应该设置成多少啊?发现这个值对阻抗影响很大啊。

网友A:
小于1/2Fmax的时候特性阻抗几乎就不会变了,一般至少设为1/2Fmax,能考虑到大部分扫频的频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于1/2Fmax的时候特性阻抗几乎就不会变了,一般至少设为1/2Fmax,能考虑到大部分扫频的频带

谢谢版主
请问版主知道USB3.0差分信号的上升时间是多少吗?还有扫描频带应该是多宽啊?

网友A:
看USB3.0的发射机规范,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厂家的芯片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USB3.0的发射机规范,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厂家的芯片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

好的 那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