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ard outline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今天做了一块板子,是在前一面的板子上修改的。做到最后发现这个板子没有画board outline,就是我们的板框。但是有一个所有层的外框加上铺铜区。请问这样做也可以么?可以不用板框么?感觉很奇怪啊

网友:
不可以
你在gerber里面看看就知道了,铺铜区只是为了铺铜而画的,跟板框的属性就不是一个类别的
要自己画板框哦

楼主:
可是这个板子前面已经打了几版了哦,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肯定可以的噻,用2D线作为板框,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可以的,用2D线画,放到所有层一样的意思

网友:
    可以的  最好嘛  自己画个半框咯  以前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板
    感觉很便扭  所以后来自己都加上board outline

网友:
    支持六楼的兄弟

网友:
    有板框的一个好处是铺铜时不担心铺到外面去了   当然有平面层分割的就又不一样了

网友:
    重在参与,学习了

网友:
    可行,不过不方便

网友:
    可以的,只是画铺铜外框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
    LAYOUT,也要循规蹈矩,养成良好的习惯!

楼主:
    是的,后来我就给它加上了,要不感觉怪怪的

网友:
    我都是用2D线放在全层做板框,其实都可以了

网友:
    画2D Line的话导EMN文件出来就没有板框了吧?  j% g5 \# l9 [% ?7 U
    只是出Gerber的话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