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可有位号重编的功能

楼主(2012-04-24):
pads2007可有位号重编的功能

网友:
绝对不可能,但想在板上看到有两个一样的位号可在丝印层加

网友:
可以在ECO模式下,选择Rename Component,修改位号。
(超大规模板子,不推荐这样修改,推荐通过原理图修改网表。如果小改动,可以偷懒)

网友: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你说的是重新编号是 相当于protel中的annotate吗  我还以为你想问在板子上有两个位号(如R1)呢

网友:
想元件自动编号,需要去PADS代理,比斯电子网站下载PADS应用程序,但它的自动性还是过于呆板,如果你要自动编号,需要分几步才能完成,比如将电容编一次,电阻编一次,依次类推,也就是说,你有多少个索引,就需要操作几次。虽然远比不上protel那么舒服,但总比手动一个个去改要高效一些。

网友:
其实以上说的貌似直接PADS Heper就可以很轻松的搞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