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ad9.3转换成orcad16.0的原理图

楼主(2012-04-24):
如题。我在保存为dsn文件时报:component c1 and c555 have the same library reference (cap),but different internal structure
   单页保存为orcad sdt 文件时。orcad不能打开
  谢谢

网友:
我这两天刚搞过,烦的很,我是Altium09转orcad16.3,版本跨度比较大,会出很多问题,比如管脚名丢失,元器件不能移动,栅格对其问题等等,建议楼主还是自己画

网友(2013-11-07):
protel99se 生成DDB  用 AD6.3(不能用高版本)打开,另存DSN.  如果打不开用16.2 版本先打开,保存。再用16.3  16.5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