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的插针式焊盘会方便焊接么?

楼主(2012-04-24):
前两天画了一块板子 客户要求将所有过孔焊盘画成椭圆形的
而且过孔偏离中心 在另一侧
请问这样会方便焊接么? 波峰焊?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这个插针的Pin间距太小,把焊盘设计成椭圆的,可以保证过波峰焊时 Pin脚吃锡量足够,也可以改善因Pin脚间距过小而短路的问题。
椭圆所延伸的方向是否与Pin脚排列的方向垂直?
新手回贴,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插针的Pin间距太小,把焊盘设计成椭圆的,可以保证过波峰焊时 Pin脚吃锡量足够,也可以改善因Pin ...

我问了一下 这个椭圆形的pad果然是有助于波峰焊  2L的回答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