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PCB与原理图关联起来

楼主(2012-04-24):
allegro中,当改了原有的PCB名称时,怎样再将其与原理图关联起来,使得在原理图中选中元器件时,相应的在PCB中也可高亮起来?

网友A:
1.哇.头像.
2.改名称应该不影响吧?没测试过,但你重新导一下网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3.哇 头像

网友:
重新导入原理图关系

网友:
不方便上图,网表导入后,orcad 中preference下Miscellaneous下的Intertool  Communication 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哇.头像.
2.改名称应该不影响吧?没测试过,但你重新导一下网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3.哇 头像

谢啦!

网友:
    在ORCAD中导出网标时用pcb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