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llegro 做的机械孔 要填加什么属性,走线时,线会自动避开

楼主(2012-04-24):
请教一下

aallegro 做的机械孔 要填加什么属性,走线时,线会自动避开,画封装的时候要怎么做啊

网友:
机械孔是零件的话,space pin到line的 距离设置,不是零件的话只能z-copy route keepout 了

网友(2012-07-05):
请问机械孔,该怎么添加网络属性,如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