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里面的封装转成orcad里面怎么栅格点对不起

楼主(2012-04-24):
altium里面的封装转成orcad里面怎么栅格点对不起,
谁转换成功过的教教经验啊
栅格点不对修改的很麻烦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这两天刚弄过,所用到的原理图库重画,而且电源vcc_bar也有问题,方法就是自己画,把原来的删了然后place你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