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输出电流幅值不足,显示亮度低,何解?

楼主(2012-04-25):
我用的是ADV7123做视频转换芯片,PCB见图,做了电源分割,没做地分割,问题如题,哪位兄弟做过这个的希望给点建议

网友A:
Rset电阻换下试试   下拉的75Ohm电阻改为82Oh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et电阻换下试试   下拉的75Ohm电阻改为82Ohm试试

今天才看到,先谢过你的回复,我换了Rset完全没有反应,而且小到120欧都没有变化,我想会不会是IORGB三个模拟输出离接插件的距离太远了,造成信号反射之类的损失,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另外pcb上这几条模拟线的阻抗比75小,望讨论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PCB问题应该不大把,主要看原理才对,RGB模拟输出频率才多少……
能不能原理图贴上来看看。看起来是驱动不足,感觉也是Rset有问题,或者是你的Vref太低了。如果是幅度差一些的话,可以考虑2L说的,将电流源负载电阻75Ohm改成82Ohm试试看。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和PCB应该没多少关系

网友(2013-02-27):
VGA线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