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带模拟电路的FPGA了吗?

楼主(2012-04-25):
一直期待这种FPGA的出现,带可编程运放,AD,DA什么的。

网友:
想法有点疯狂 ,有这个必要么?

网友:
fusion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有这个趋势,但是目前还不成熟

网友(2014-01-20):
哥们,那不叫fpga,fpga是可编程逻辑器件,逻辑是数字的,你说的那是fpaa 现场可编程模拟阵列。

网友:
那你还是看看 actel的FPGA,好像是有的,速度低。
自己选个普通的FPGA,在选个外置高速AD ,DA,那速度还不是杠杠的。

网友:
可编程模拟电路叫PAC,已经存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不过好像应用得不多。。。。。

网友A(2014-02-20):
Xilinx Agile Mixed Signal Solutions

网友:
12年XILINX就有出了吧,里面带高速AD的

网友(2019-03-13):
引用 网友A:
Xilinx Agile Mixed Signal Sol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