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安全距离错误

楼主(2012-04-25):
本人在用 pads9.3 设计了一个板子,但是始终有安全距离错误,即使修改安全距离设置还是会有错误提示,但是不知如何修改,下面有图片,请各位高手指点,我是初学者,如果觉得问题很弱请见谅,非常感谢。

网友:
你是不是相同网络报错,你设置一下same net 的规则
如果不是相同网络的报错,应该是独立规则,你设置下报错的那几条网络的规则。

网友A:
规则设置有误:

参照下图

楼主:
我照版主说的改了但是还是有报错,和之前一样,一个都没少。。。所有的错误都是出在板上的一个SMD里的。请参照下面的图,谢谢。

网友B:
pads 到pads的规则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 到pads的规则改改

问题是pad to pad的距离我设定的是4,安全距离错误提示显示的是必须大于等于12, 我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设置有误:

参照下图

我照你说的改了,但是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问题,我后来又上传了具体错误图片和错误发生的SMD device。 请帮忙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pcb

我上传不了PCB文件,怎么办啊? ASC文件也不行

网友C:
你是不是有线交叉了?

网友D:
这两个网络的规则看下

网友E:
无PCB无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网络的规则看下

    我看了他俩的设置,如下图,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有线交叉了?

没有啊,蓝色在上层,红色下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PCB无法确定

附件是我的PCB文件,麻烦帮忙看看怎么改,谢谢

网友:
是规则设置的问题, 把所有规则恢复到default状态就可以了,不再会报错了

网友F:
    那两个孔太近了,应该是网络单独设置了。选网络,右键show rules,看看网络的设置。

    ps:你的板子我打不开,版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两个孔太近了,应该是网络单独设置了。选网络,右键show rules,看看网络的设置。

ps:你的板子我打 ...

    我已经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有两个trace的设置有问题,改了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