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机器(xp) 上可以同时安装PADS2007和PADS9.3吗?

楼主(2012-04-25):
如题,请教高手。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干的。我是装在不同的盘上的。

楼主:
谢谢,我这就试下

楼主:
好像不行啊。在已装PADS9.3的机器上再装PADS2007后,找不到原先安装的PADS9.3了。只能运行PADS2007le

网友:
    可以的,一个装C盘,另一个装d盘。安装好一个后把桌面快捷方式的名字改一下,否则下一个装完后会替换。还有可能环境变量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试一下,看是否可以

网友A:
    我个人电脑上,全部都装上了。而且都在C

网友:
    这个可以的。因为不同版本文件放的地方不同。只要在桌面放相应的图标启动。因为点某个PCB文件他会默认为你上次打开 的PCB版本。

网友:
    应该先装低版本的再装高版本的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 我也是这么装的

楼主:
    重新试了下,PADS Logic/Layout/Router等,PADS2007和PADS9.3这两个版本可以同时使用.HyperLynx两个版本也可同时使用.

但是DxDesigner和Dashboard不行.现在只能用PADS9.3的DxDesigner. 运行PADS2007的DxDesigner时,说找不到EatHdl50.dll, 无法继续. 运行PADS2007的Dashboard时,说找不到bnfparser50.dll, 也是无法继续.

    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这样都得,我试验下。

网友(2012-06-07):
    我改了桌面快捷键 但还是被覆盖怎么回事

网友:
求高手们指导!

网友:
完全可以,我是分别装在不同的盘。

网友(2012-09-24):
上面说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会被覆盖掉。
说明一下: 我的9.2版本是破解版的,2007是完整版的,求高手啊。。。。。

网友:
我表示,生产license文件要改名字,生成桌面图标名字也得改。选择低版本的license文件作为环境变量路径,并对高版本license文件进行修改

网友B(2012-12-15):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电脑上,全部都装上了。而且都在C

高手啊,人才啊,说一下方法吧,老兄

网友:
    我当初是这样干的,后来发现不行,hi被覆盖了,希望大师出个教程就好了!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人才啊,说一下方法吧,老兄

我都是装精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装精简版。

我现在都装成功了,安装方法也共享出来。

网友:
    还没试验成功

网友:
    我装的绿化版,9.2和9.3共存。

网友(2013-09-07):
我也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