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 otg的疑问

楼主(2012-04-25):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关usb otg的解释,就是既能做host,也能做slave。
我想知道usb otg 做host和slave时供电是个什么情况,或者说供电有区别么?
(给我的印象,要是host,应该是向外供电,也就是输出;要是slave,应该是外面给它
供电吧,也就是外面向它输入)
在这里寻求达人的解惑,谢谢啦!

网友A:
看下OTG的电路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OTG的电路你就明白了

有没有OTG电路啊?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那请问楼上的 你有没有OTG的电路 让我看看

网友:
OTG的标准中将OTG设备分为两种,A-device及B-device,由A-Device供电。若两个OTG设备相连,具体哪个做Host,则可以通过HNP(Host Negotiation Protocol)转换。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由A-device供电,且作为Host。若B-device想要当Host,则通过HNP请求Host角色。A-device允许后,完成Host角色转换,但仍由A-Device供电。

楼主:
看了5楼的,可以这样理解,usb OTG供电与谁是host,谁是slave没有关系

网友:
你看看6410开发板上面的电路就行了,很清楚的

楼主:
刚看了SMDK6410的原理图,它把usb host和usb otg分开了,usb host的电源直接由输入的5V供给,usb otg的电源是输入的5V通过一个电荷泵得到的,当然这个电荷泵有一个EN脚,由cpu来控制,这个不难理解。

我想知道譬如手机,可以通过usb来充电,可以跟电脑通讯,这个时候手机应该是slave,此时电脑可以读写手机里面的TF卡里面的内容。此时要是接一个U盘,是不是手机就是host了? 这usb口三种状态通过硬件怎么来实现了?

楼主:
刚才上面说的不清楚,我再重新说下,手机usb接口三种状态:
1   手机usb接电脑的usb口或者接usb口的充电器充电(只充电)
2   手机usb接电脑的usb口和电脑通信,此时usb口作为slave(在电脑上查看手机里TF卡的内容)
3   手机usb接U盘或者打印机(这种情况很少)

以上三种情况通过一个 USB OTG的接口,硬件上怎么来实现?

网友:
USB供电都是由VBUS来实现的。

网友:
关于USB 请看附件详细介绍!

网友:
相对于说了一种情况

网友:
HOST和SLAVE是通过OTG_ID来识别的。USB OTG的连接线,一头是电阻接地,一头是悬空的。接地的那头默认做A设备,就是HOST。悬空的那头默认做B设备,就是Slave。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手机usb接电脑的usb口和电脑通信(在电脑上查看手机里TF卡的内容):此时手机端USB ID悬空,手机识别为slave。通过D+D-进行握手,USB开始通信;
2   手机usb接接usb口的火牛充电:此时手机端USB ID悬空,手机识别为Slave。由于火牛端D+D-短接,USB握手失败,转入充电模式;
3   手机usb接U盘或者打印机:此时手机端USB ID下拉,手机识别为HOST。通过D+D-进行握手,USB开始通信;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们的帮助,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2012-06-06):
作为一个主从倒换这样的角色还是挺简单的,就如上面所述的有个OTG的ID脚。恐怖的是后面还得接着进行设备ID识别。

网友(2012-07-23):
想学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