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第一方网表时出错

楼主(2012-04-25):
按正常方式导第一方网表,报错提示: ,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烦请了解的解疑,谢谢!

网友:
要看日志里面报的是什么错误,不同的错误解决方法不一样。

网友:
    找找你的PCB路径,找到allgero文件夹,里面有个netlist.log,这是细节,你照着提示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