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Layout 实铜与飞线(鼠线)问题

楼主(2012-04-25):
如图片所显示那样。那条飞线(鼠线)起点在那块铜的角上。请问。我怎么才能把飞线(鼠线)设置在那块铜的中心呢?

网友A:
是这样的,你按下O试试。

楼主: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因为我在实铜添网络之后,就会出现一天飞线(鼠线)。但是这条飞线(鼠线)出现在实铜的一个角上,我走线很麻烦。一旦走线比较大的时候,那个角上就会突出我的走线。很美观。

楼主:
因为我在实铜添网络之后,就会出现一条飞线(鼠线)。但是这条飞线(鼠线)出现在实铜的一个角上,我走线很麻烦。一旦走线比较大的时候,那个角上就会突出我的走线。很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你按下O试试。

试过了,不行,。你有其他的办法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