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有问题,大家是修改原理图还是版图?

楼主(2012-04-25):
RT,如果板子布好以后发现有某个地方有错,你们是直接在板子上删掉连接再
拉根线?还是在原理图中修改好再ECO,现在在这个公司其他工程师都是直接在
板子上修改,感觉好不安全。当初接手工作时原理图没问题,版图没问题,一同步
就是一大堆问题。

网友:
最好修改原理图
同步的时候先对比PCB和SCH,一个一个不同点去检查,都心里有数了在ECO

网友A:
先改原理图,再eco过去,要不后续改版什么的很麻烦的,而且手动改很容易出错,还是按部就班的来比较稳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改原理图,再eco过去,要不后续改版什么的很麻烦的,而且手动改很容易出错,还是按部就班的来比较稳妥

按步就班最好。我最喜歡的就是ECO,原理圖與PCB完全OK.。這樣就不用一根根的線去對了。 。但我們公司內部實現起來基本不可能。都用PROTEL。也不按流程。都是亂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步就班最好。我最喜歡的就是ECO,原理圖與PCB完全OK.。這樣就不用一根根的線去對了。 。但我們公司內部實 ...

这样子后面改板就麻烦了,特别像电阻电容,有的手工加上去的和原理图上的脚接的顺序不一致的,更新原理图就重新layout 了

楼主:
我们公司现在也是,目前很多板子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都对不上,
接手的人很麻烦,一般都要错几次后一个板子才改好。
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还是直接从原来的直接生成。

网友:
我們公司前面用ORCAD 所以我都只是載ASC進來比對網絡 準確度還可以
大部分要重改 我都用ECO直接改 手工重新對一次網絡
最主要是我不會使用PADS LOGIC
聽JIMMY講說可以用LOGIC開ORCAD
可是FOOTPRINT名稱好像不是很對的上(我說的)
用LOGIC比對LAYOUT

网友:
    一般这样弄的都是老工程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