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回流问题的解释一文中产生的疑问,不解求解释!!!

楼主(2012-04-25):
信号总是以感抗最小的路径回流-----专业说法。
信号总是以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通俗说法。
阻抗表达式 ...

按照这样说的话,信号线的抗最小的回流路径就是信号线的正下方了,为什么正下方的感抗是最小的呢?有何根据或者是公式证明为什么频率高的时候信号正下方的感抗是最小的吗?不解~~求大牛赐教

网友:
当信号的频率很高的时候,会在其旁边产生磁场,因为回流路径的电流和信号的相反,在磁场的作用下产生安培力,不断的吸引回流的信号线,所以在其低下;又因为信号线和回流路径很靠近,其自感会相互抵消,故此时的路径电感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