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敷地的几处讨论,希望有经验的人能说下可行不可行,并能有理有据!

楼主(2012-04-25):
图一

图一中蓝色的敷铜地,上面是一条细长的敷铜,然后延伸到下面很大一片敷铜地。这样做有意义吗?或者说干脆直接不要这一片敷铜区了,因为比较窄的敷铜区已经限制了电流流到较大的敷铜区域?

图二
图二中可以看到一个集成芯片,在集成芯片的下方有一小块蓝色的底层敷铜,我打了一个过孔,这样它就不是孤岛了。我想问下,这个有必要加这一小片敷铜吗?我感觉貌似有,我加了。但是别人说别要。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图三

图三,我介绍下,就是几个按键控制电路的一部分。这部分电路的地连接点不多,有必要这样大面积敷铜吗?或者说干脆直接去掉敷铜,用很宽的地线连接即可。

图四

图四这个问题书上经常提到说走线尽量避免锐角。但是我们经常画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不会注意这个细节的。像这样的锐角也是有的的。大家怎么看呢。有必要把每一个锐角都经过修正后变成钝角吗?

   以上这些问题也许微不足道,也许不是个问题,但还是希望能拿来讨论下。

楼主:
咋没人回我一下呢?郁闷

网友:
第一个铜皮还是有必要留着的 ,虽然有瓶颈,但瓶颈过后 电流会扩散到大面积铜皮上,还是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第二个铜皮也是需要留着的 ,要考虑其它线参考地。 第三 。最好的做法是加泪滴,其次是弄成直角。

网友:
同问 画板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
有的铜皮是纯从可制造性来看的。比如有一片区域,这里可以不铺铜,但是在洗板厂在洗板蚀刻时,这里由于有一大片铜是要蚀掉的。那么蚀这铜皮的时间肯定要稍长,可能会把那些线也给蚀掉了。补一块铺铜在那里。蚀的时间就短点。就不会伤到有用的线。

关于直角走线及锐角走线。这个在走线时还是要避免的~虽然在上GHZ直角才会对线路上的信号产生影响。
锐角走线还有个问题就是会产生蚀刻时的~~~~~酸角问题,酸角用CAM350能检查出来并可由CAM350修复

芯片下方铺地的好处就是散热及把IC发射的EMI引到地,
对于低速板子。一般可不铺地。高速板需规划好返回路径。当铺的地方铺。不当铺的地方就不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