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

楼主(2012-04-25):
我的07版pads为什么无法放置过孔,我没有进行任何设置,求解啊!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附件中现象,烦请帮我解答,谢谢 啊。。。。O(∩_∩)O~

网友:
    你要在设置规则里面添加过孔类型

网友B:
    你设置的焊盘规则里面也没有设置有过孔 ,要先按照我贴的图的位置 在焊盘和过孔设置规则里设置好过孔,然后在DRC 里面加进来 就可以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焊盘规则里面也没有设置有过孔 ,要先按照我贴的图的位置 在焊盘和过孔设置规则里设置好过孔,然后 ...

    谢谢你,按照你的方法问题解决了O(∩_∩)O~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按照你的方法问题解决了O(∩_∩)O~

给我加点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加点分啊

    呵呵,不好意思,都不知道回报哦,我没有多少金钱,所以只能给你2分了,谢谢指教啊,O(∩_∩)O~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都不知道回报哦,我没有多少金钱,所以只能给你2分了,谢谢指教啊,O(∩_∩)O~

 ,呵呵,多熟悉软件,多练习就容易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多熟悉软件,多练习就容易上手了。

    OK,谢谢。。。。。。。。。。。

网友C:
    想玩下,小弟的版本太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玩下,小弟的版本太底了。

    你那个版本啊?我可以帮你转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