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会,你的不是铺铜框的位置问题,是网络没连通啊,你的铺铜是不是用动态灌铜区域画的,如果是,会受设计规则 ...
PCB_no logo.zip
PCB_no logo.zip
引用 网友A:
安全间距错误 那是因为你打过孔在焊盘上面拉,我感觉你的封装做的有问题,有一个网络是同一个网络的,你 ...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我重来没有在焊盘上面打孔,你那个安全间距是焊盘和走线的安全距离,应该是 ...
| 欢迎光临 EDA365电子论坛网 (https://bbs.eda365.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楼主(2012-04-25):
引用 网友A:
LZ 啊,好好改改你的图,走线最好不要出现这样的,拐角的地方最好是45度,能拉直的线拉直它 ,{:soso_e120: ...

哦,谢谢,在哪里可以设定拐角必须是45或90呢? 还有就是刚才的问题,没有hatch的线是为什么呢? 我的连接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看图,你缺认一下你的封装是不是做错了。板子还可以再小点,器件摆好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你缺认一下你的封装是不是做错了。板子还可以再小点,器件摆好点啊

多谢指点,只是你圈的那两个没联通的地方为什么要连接呢?它们是不同的网络,还有在design rule里面,角度设置正交好还是对角线好呢? 还有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你,我的图里面一直都有安全距离错误的提示,基本都在U1上,能否帮我看下是为什么,我已经改了安全距离设置但是还是有错,我不明白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只是你圈的那两个没联通的地方为什么要连接呢?它们是不同的网络,还有在design rule里面,角度 ...

安全间距错误 那是因为你打过孔在焊盘上面拉,我感觉你的封装做的有问题,有一个网络是同一个网络的,你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间距错误 那是因为你打过孔在焊盘上面拉,我感觉你的封装做的有问题,有一个网络是同一个网络的,你 ...

我打过孔在焊盘上是为了连接线,如果不这样很难连接U1和其他的原件,而且安全距离错误不是在每个有过孔的焊盘上都有的,这是为什么呢? 你刚才圈的两个的确不是一个网络的,左边四个是在OUT网络的,右边的是在AC1网络的,你再看看,我的连接检查并没有错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间距错误 那是因为你打过孔在焊盘上面拉,我感觉你的封装做的有问题,有一个网络是同一个网络的,你 ...

U1这个不是我自己做的,我是把本来PCB上的保存在了自己的Library里面,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U1这个不是我自己做的,我是把本来PCB上的保存在了自己的Library里面,这样会有问题吗?

这样啊,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我重来没有在焊盘上面打孔,你那个安全间距是焊盘和走线的安全距离,应该是设置问题,你看看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我重来没有在焊盘上面打孔,你那个安全间距是焊盘和走线的安全距离,应该是 ...

请问如果不在焊盘上打孔那怎么连接呢?因为很多连接是从U1里面的焊盘连到外面的元件上的,所以如果不打孔那线怎么接出来啊? 我以前试过,安全距离太小了。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错误都只是显示在其中的两个焊盘上的,其他的也有焊盘上打孔的,但是却没有错误,为什么呢?
下面是我截的图,显示了安全距离错误和我的设置,设置已经改小了,但是错误还是显示距离要大于等于12,我是在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这里改成0试试,提示说走线和过孔的间距太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改成0试试,提示说走线和过孔的间距太小了啊,

你是说把SMD到Board的距离改成0,还是把same net的距离改成0?我都试过了,还是一样,它提示说距离太小,但是我已经把设置改小了还是提示一样的错误啊,我的设置没有超过实际距离啊,为什么还有错呢? 谢谢

网友:
不同网络的过孔和 走线和焊盘的间距小了

楼主:
你说的这个不同网络的设置不是在我刚才图片上的那里吗? 我已经设置成4了,他先是实际距离是大于5的,为什么还提示说必须大于12呢? 你说的设置小了在哪里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不同网络的设置不是在我刚才图片上的那里吗? 我已经设置成4了,他先是实际距离是大于5的,为什么 ...

改线和孔啊,设置规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线和孔啊,设置规则没问题

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设计规则都改小了,为什么还有错呢? 你的意思是让我重新连线?那个U1的焊盘是没法改得,而且为什么错误都在那两个焊盘上呢?其他的怎么没问题呢?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所以很多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
这不是TI无线充电方案吗 你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
有一部分没有罐铜???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有元件单独设置了间距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有元件单独设置了间距规则。

原件的单独设计规则在哪里能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