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孔之间从新走线时,不自动去掉以前的走线,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2-04-25):
求助:两个孔之间从新走线时,不自动去掉以前的走线,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里面的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j

CTRL+J好像没有用啊

网友C:
3楼正解,注意CTRL+J不要在走线时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注意CTRL+J不要在走线时操作

果然是不能走线时操作。。感谢各位大虾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