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铜怎么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2-04-25):
这板的地线铺铜就是显示不出了,弄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请各位高手给找找!

网友A:
如下图设置就OK了

网友:
没有错是这里的

网友:
只要设置选项里的VIEW,选择为NORMAL,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设置就OK了

谢谢啦,按照你的设置确实可以了,灰常感谢!

网友B:
上图是多少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多少版本的?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版本的,别人的文件,我用9.3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