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 丝印放好之后 怎么做对应检查啊!

楼主(2012-04-26):
谁能告诉我 丝印放好之后 怎么做对应检查啊!!!差最后一口气
谢谢谢谢

网友:
建议先在颜色设置里将trace隐藏:
                       1、点到元器件上,相应的丝印会高亮显示,检查元件丝印是不是离元件边框很近(一般0.3mm),元件丝印放置不能有歧义;
                       2、丝印不能和过孔、焊盘等重叠;
                       3、丝印尽量朝两个方向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