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ads 中怎么测量两条走线的空气间距?

楼主(2012-04-26):
RT 在线等

网友:
跟着学习的,嘻嘻.

网友:
q+enter或者CTRL+PAGEDOWN是粗略测量任意两点距离
) ?/ c6 W" [9 g) n两条走线边间距可选择DO NOT SNAP +USE OUTER EDGE 当然不是绝对精准哟!

网友:
view---clearance---这里可以测

楼主:
五楼正解啊

网友:
    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五楼的方法没用过,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9-11-10):
    正好也碰到此问题学习了

网友:
    5楼方法 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