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与电容容量的关系?

楼主(2012-04-26):
请问一下,频率与电容容量的选择,有没有粗略的计算方法?比如说,要滤掉1MHZ以下的频率,或1MHZ以上的频率,需要怎么选择对地电容的容量?求教

网友:
同问,有没有高人在

网友A:
根据 ω=1/C,滤掉1MHz的应该用 1uF的电容。

网友:
去看看于争的那个电源完整性

网友:
zqlhit说的没错 , 下面是个文库的链接,讲的比较简单 http://wenku.baidu.com/view/43088719227916888486d7d7.html

网友:
有的电容在某些频率下就呈现电感性质了。电容还有使用寿命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 ω=1/C,滤掉1MHz的应该用 1uF的电容。

ω=1/C??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ω=1/C??这是什么?

Xcap=1/2лfC
帮你补充下,你说的应该是去耦电容的选择,用于去除高频噪声时,大概按C=1/f来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