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十字光标重影

楼主(2012-04-26):
allegro16.5破解版中,出现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显卡设置了
    没用啊

网友:
    估计是说显卡跟不上使用。
    额,总之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重新打开软件就可以了,具体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据说是OPENGL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OPENGL的问题

把全十字光标设置成透明性的就可以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168-1-1.html
去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老方法治标不治本,9楼给的链接才是治本的,细看也就是把光标改成具有透明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