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PADS LOGIC-->PADS LAYOUT

楼主(2012-04-26):
orcad存成16.2 DSN
在LOGIC中IMPORT ORCAD CAPTURE CIS FILE
開啟正常

小弟以U7這個元件為例 在orcad中他的pcb footprint為SOT_23_5 , value為NT1702A

開啟屬性如下圖

然後在LOGIC導出ASC如下

*PART*       ITEMS
B-      CON1_10@PTH_1_2X2_5
USBP-   CON1_13@PTH_1_2X2_5
P+      CON1_12@PTH_1_2X2_5
C121    CAP_NP@C_0603
U8      AP9926@TSSOP_8
U7      NT1702A@SOT_23_5
R113    RES@R_0603
R164    RES@R_0603
P-      CON1_14@PTH_1_2X2_5
USBP+   CON1_11@PTH_1_2X2_5
B+      CON1_9@PTH_1_2X2_5

很奇怪 為何U7的DECAL前面有個NT1702A@

望先進們 給點指導

网友A:
直接在ORCAD里导出ASC不是更方便么?用logic和PADS同步布局就行了

网友:
你如果用logic出网表 ,是要到logic里去分配封装的,而不是在orCAD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ORCAD里导出ASC不是更方便么?用logic和PADS同步布局就行了

ORCAD出ASC 本來就在用
出來的ASC是給PADS LAYOUT
給PADS LOGIC又打不開

用logic和PADS同步布局 我根本不會
其實我是想學logic和PADS比對資料 因為改版時要用

不知道哪裡需要調整的
望先進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ORCAD里导出ASC不是更方便么?用logic和PADS同步布局就行了

您們使用方式不會如下吧

ORCAD_EXPORT ASC TO_ PADS LAYOUT
PADS LAYOUT_EXPORT ASC TO_ PADS LOGIC
然後進行同步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們使用方式不會如下吧

ORCAD_EXPORT ASC TO_ PADS LAYOUT

標題應該下 如何進行雙向ECO

网友A:
你把dsn的原理图转成SCH的就可以了,PADS里有自带的转换工具,然后logic与PADS layout关联布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dsn的原理图转成SCH的就可以了,PADS里有自带的转换工具,然后logic与PADS layout关联布局就OK了

真神奇 都不知道  去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