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出完光绘该怎么用cam350检查光绘呢

楼主(2012-04-26):
如题,具体该检查那些内容,小弟急求指点啊

网友:
我通常是将Gerber文件导入到CAM350中,再检查,具体操作如下:
1. 打开CAM350
2. 菜单栏 File--->Import--->Auto Import
3. 找到Gerber 文件所放的位置,点下边的Finish就OK了。

然后是检查,我只是用肉眼看,没找到其它办法,用肉眼看,效果会与看Board File不同。

楼主:
主要是注意看哪些内容

网友:
    额,cam350,这个必要么。
    我一般做完图,就,drc一下,database check一下。同时检查下quick reports里面的连线有没有未接的,覆铜是否为smooth。额,基本上就弄这四个步骤。

楼主:
    这不是出光绘之前的动作吗

网友:
    对啊,出完光绘后,检查光绘主要看什么呢?

网友:
    光绘文件是真正作板子的时候的文件啊,
我一般会检查每层是否有不正常的线,和元件是否有干涉
    还有可以检查出的负片是否正确。

网友A:
    1.查文字是否有盖在pad上是否在阻焊开窗上等
2.如果是改版,和前一版本对比
3.检查soldermask 开的对不对
    4.检查pth和npth

网友B:
    光绘文件的检查肯定是有必要的哈,在350里面看到的就是你实际生产出来的板子。在350里面可以检查丝印重叠问题,阻焊桥,对比网络(检查短路,断路)等

网友:
    我也只是自己用肉眼去检查,但是貌似可以用工具自动检查对比的,曾经一次面试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我说的是自己肉眼检查的,但是从他的话外之音来看,确实可以自动检查的

网友:
    目前我也遇到类似的难题。不知那位兄弟有相关检查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绘文件的检查肯定是有必要的哈,在350里面看到的就是你实际生产出来的板子。在350里面可以检查丝印重叠问 ...

这个短路和断路该怎么检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文字是否有盖在pad上是否在阻焊开窗上等
    2.如果是改版,和前一版本对比
3.检查soldermask 开的对不对 ...

“检查pth和npth”这个时间是检查什么,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
    做复杂一点的板子 必须用CAM350查的,因为有时候ALLEGRO显示是全连接 但是在CAM350里未必,包括开路短路的问题,很多东西的。

网友(2012-07-07):
    开短路以及封装问题大多是用valor软件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pth和npth”这个时间是检查什么,能具体讲讲吗

金属化孔和非金属化孔

网友:
1.先看看原点有没有设置正确 2.看看钻孔有没有对齐 3.再者,可以看出PCB中的一些小错误

网友:
其实我和楼主一样想要一个PPT档,最好是里面详细的说明要检查哪些东西,并且附上操作步骤。呵呵。不知道那位好心人有没有。

网友:
只用来查开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