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能做阻抗控制吗?

楼主(2012-04-26):
    各位 我们现在板子以双面的为主 其中有些信号硬件要求走阻抗控制,差分100欧姆,有单根信号要求75欧姆,怎么控制,介质厚度是固定的 能调的就只是线宽线距了,但是

线路上的封装焊盘大小不统一,会有不连续点,有什么好法子做到硬件的要求呢,请各位走过路过的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可以。差分阻抗没有问题,单端阻抗要设计成共面地的形式可以控制阻抗

网友B:
    可以做,扔给板厂处理

网友C:
    两边加地。用这种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差分阻抗没有问题,单端阻抗要设计成共面地的形式可以控制阻抗

多谢版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加地。用这种模型。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扔给板厂处理

    哈哈 这位仁兄和我的做法一样啊

网友:
    差分信号与单端信号都做包地就可以控制阻抗,可以自己选算好,再与板厂沟通,选取最优的走线方案。

网友(2020-05-06):
    同求,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