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如图所示,现在要求做通孔,为了省空间,6223芯片内部不出线的焊盘可以去掉吗?中间GND可以集中往中间挪吗?

楼主:
6223走通孔貌似不可能。

网友:
23走通孔太难了

网友A:
不用的PIN可以去掉,但是可能跌落会差点,可以点胶。
中间的GND完中间挪?挪PIN是不行的,你不知道芯片内部的连接,万一这个GND的PIN的有用的,你挪了就对不上了,最好别挪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PIN可以去掉,但是可能跌落会差点,可以点胶。
中间的GND完中间挪?挪PIN是不行的,你不知道芯片内部 ...

电胶,那不是加了一层,还能焊上去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胶,那不是加了一层,还能焊上去吗?

还有几根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