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这是什么问题,出gerber时候碰到的

楼主(2012-04-26):
弹出一个框框,提示说
fill width is too larger for accurate pad fills(fill width =10,pad width =15.75)这是啥东西,求解。谢谢

楼主:
已解决!是有个元件是斜着贴的,所以不行。在cam里面吧那个fii width改成1就好了

网友:
这个值在哪里修改修改的,能不能具体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出光绘的时候斜着放的器件焊盘没出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按照JIMMY的方法去做还是出现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jimmy同学的热心解答,不过我们这样设置后都好了哦,jilin同学你的问题我还真暂时不知道呢

网友:
如果单位是mil, Fill width设置为1;单位是mm, Fill width设置为0.025应试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对哦,单位的问题也很重要!高见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元件的边缘如果是直角,那么斜着放是不行的,修改封装为圆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