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如何将protel里的封装导到Allegro中

楼主(2012-04-26):
求高手解答,如何将protel里的封装导到allegro中,最好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总结的。有问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总结的。有问题请指正。

谢谢分享,但是我怎么找不到 Orcad Layout 这个东东(用的是15.5的版本)

网友(2012-05-28):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但是我怎么找不到 Orcad Layout 这个东东(用的是15.5的版本)

打开  “layout plus”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总结的。有问题请指正。

我转到“b) 使用 Orcad Layout 导入Protel PCB 2.8 ASCII文件并保存(.max);”
时出现这个错误,不知你遇到没,怎么解决呢,还是第一步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转到“b) 使用 Orcad Layout 导入Protel PCB 2.8 ASCII文件并保存(.max);”
时出现这个错误,不知你 ...

你导入的时候是不是选的protel pcb
你改选protel99se试试